[HyperLynx] Hyperlynx可以基于spice仿真吗?

楼主(2012-04-26):
还有我用IBS仿真的时候有个报错,不明白什么意思。 做仿真的是DDR3电路,报错的是DDR_CLK信号。Rise/Fall Monotonic [Fail]Not monotonic between thresholds. & E0 ?1 S6 D, h1 }; |

网友:
可以基于SPICE仿真的。它自带SPICE仿真器。但是不能仿真加密的SPICE模型。

网友:
仿真spice模型必须使用mentor adms仿真内核才行,也就是需要另外安装仿真软件,由hyperlynx调用

网友:
    看一下说明是非单调的意思,你用IBIS模型时要先check后,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