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ORCAD Capture CIS 16.5中的Pinuse的为什么没有Ground?

楼主(2012-04-26):
    请教大家orcad Capture CIS 16.5中的Pinuse的为什么没有Ground?
    最近正在学仿真,但是在做仿真前设置的时候,一直报错,说PINUSE与网络不对,提示将原来一些PINUSE为POWER的改成GND,原来在ORCAD中做器件的时候,GND网络的管脚全部设成了POWER,而且没有Ground这个选项。因为一时不确定会不会对仿真有影响,就不该忽略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高手,是不是在ORCAD中,POWER和GND属性的管脚是不是全部都设为POWER的?如何避免在allegro中做仿真时不报错?如果报错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
如果你是使用 ORCAD 自帶的仿真庫元件(例如 : 放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裡面的 OLB 和 LIB 文件),應該不會發生這樣問題。

可否將你的文件上傳,幫你看看問題在哪裡?  (需要 OPJ 文件 + DSN 文件 + 仿真文件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