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叠的铺铜如何让它报警?

楼主(2012-04-26):
今天我有一块板,上面两块重叠的铺铜,现在的问题是
1、要如何让它出现告警?
2、为什么我用合并铺铜的方式不能合并它们?

网友A:
1.  constrain设置一下 the same net  的drc检查 on
2. 两个shape要合并必须前提是同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onstrain设置一下 the same net  的drc检查 on
2. 两个shape要合并必须前提是同网络

设置了,但还是没有报警。,另外那两个铜是同一网络的,但它们是重叠的,我想要的是如果可以让重叠的铜报警。

网友A:
需要打开 规则中的相同网络drc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打开 规则中的相同网络drc检查

还是不懂,能上个图介绍一下吗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帮你顶一下。哈哈

网友:
出Gerber时好像会提示的

网友:
    同问 友情帮顶 好像16.3以后的版本 同net的shape相重叠就不报错

网友(2012-07-06):
引用 网友A:
    1.  constrain设置一下 the same net  的drc检查 on
2. 两个shape要合并必须前提是同网络

是呀,必须是同一网络

网友:
    2楼已经说的很到位了,自己去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