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无法打开问题

楼主(2012-04-26):
现遇到一份文件无法,无法得知是用什么版本的软件制作的。我尝试过用pad9.0 pads9.3(都不是正版的 ),都无法用layout打开,但是用router却可以,但是用router打开后却无法再导回到layout中,甚是不解.下面附件 MAIN

网友A:
我用router打开了  第二次就开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router打开了  第二次就开不了了

请问你能点保存后,会自动关闭软件么

网友A:
中毒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毒太深了

应该不是的,再找找办法吧

网友B:
真是個好問題,我用9.4.1 去開你的文件,結果相同。

网友C:
文件打不开,楼主用工具转成2005的看看能不能转。2005的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個好問題,我用9.4.1 去開你的文件,結果相同。

这个可是软件一个大大的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打不开,楼主用工具转成2005的看看能不能转。2005的兼容性好。

试了下,用2005直接打开无法打开,router也一样
想转成2005版本的,可是怎么也得在9.0 Layout中导出asc吧,关键现在router打开文件后无法回至layout中,
又或者现在有什么工具可以把高版本转低么?

网友C:
没解决么。转换工具不知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解决么。转换工具不知道哦。

 搞不定了,可能是用D版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