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中能放信号线表面conductor roughness吗

楼主(2012-04-26):
找了好久 都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是在有限导体边界里设置

HFSS13支持的铜箔粗糙度建模种类较少,推荐使用ADS2011.10版本,基本上能涵盖大部分的粗糙度建模种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是在有限导体边界里设置

HFSS13支持的铜箔粗糙度建模种类较少,推荐使用ADS2011.10版本,基 ...

不会ADS。。。
新手 最近才接触了HFSS 和 QCD

ADS能放孔吗 还有孔壁的粗糙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是在有限导体边界里设置

HFSS13支持的铜箔粗糙度建模种类较少,推荐使用ADS2011.10版本,基 ...

有限边界导体?
能否详细点儿

我想先仿个大概,还不求精确

楼主:
看了帮助 找到了设置导体表面粗糙程度的地方了

你说建模种类少,莫非对roughness的仿真还有很多 中方式?

网友A:
锯齿型,半球型和雪花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齿型,半球型和雪花型

HFSS中好像没有看到有这样的选项诶

网友B:
引用 楼主:
HFSS中好像没有看到有这样的选项诶

这是因为HFSS只支持最简单的粗糙度设置,默认Rrms值,但事实上粗糙度效应跟Profile的关系非常大,ADS在16GHz以内,可以认为跟实测相对吻合。

Profile的问题会难住很多人,因为你很难得到使用铜箔的轮廓,更不用说棕化后的铜箔轮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HFSS只支持最简单的粗糙度设置,默认Rrms值,但事实上粗糙度效应跟Profile的关系非常大,ADS在16 ...

已经涉及到物理形状了 好专业
还好目前的设计还没到那么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