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4-27):
PCB封装跳过两个脚位、如何与原理图封装建立连接?

网友A:
PCB封装那跳过两个脚位,你可以将尺寸全部设为0,这样和原理图的管脚才对得上。

PCB封装的管脚数量可以比原理图多,但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封装那跳过两个脚位,你可以将尺寸全部设为0,这样和原理图的管脚才对得上。

PCB封装的管脚数量可以比 ...

明白了、谢谢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