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 PI 多节点仿真问题

楼主(2012-04-27):
       本人在进行多节点仿真实验时,遇到以下问题,恳请各位高人指点:
   一、在进行多节点仿真时,将去耦电容、VRM及噪声源布置到PCB上后,执行“Multi Node Simulation”,可以看到仿真工具按照用户事先定义的尺寸对要分析的平面进行了网格划分,但是在SigWave中看不到多节点仿真的曲线,请问这是为什么?
   二、放置到PCB上的VRM无法对其进行Edit,也无法Delete,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具体现象如下:
       1、右键点击PCB上VRM,选择Edit,出现Edit VRM对话框,但在VRM Model中无任何内容,单击Model Edit选项,出现以下内容在PCB板上Command栏中,显示如下信息
“E- (SPMHSK-98): Cannot execute multinode TLSim simul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error:
E- *Error* funcall: argument #1 should be a function object or name (type template = "ug") - nil”
这是什么原因?
      点击Model Brower或Graph Response选项,结果与Model Edit结果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2、在PCB中选中VRM,单击右键,选中Delete,却无法删除VRM,而在PCB界面的Command中总显示:
E- *Error* funcall: argument #1 should be a function object or name (type template = "ug") – nil
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纠结这个问题已经好久了,恳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阿,谢谢,谢谢。

网友:
你可以先用cadence自带的PI工具仿一下看看,对了,VRM里边的具体参数你怎么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去耦电容的摆放及阻抗--频率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2012-12-05):
上边的问题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而且好多VRM都删除不掉,希望牛人能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希望大家能看到我的求助,刚刚开始学习PI仿真,很多问题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