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负片还可以看到铜

楼主(2012-04-27):
负片层不是看不到铜皮的吗?我发现有的就看得到有的就看不到。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
会不会层设置有问题?
贴图亮真相

网友(2012-06-21):
可不一定的,在负片层里面能看到的并不是铜,而是挖空的地方,比如内电层割铜时走的铜线或者过孔距离太近形成死铜区,这些没有铜皮的地方都是我们看到的,看不到的地方都是铜皮。

网友:
其实也不是说看不到   看到的是个半透明的

网友:
    能看到的,这就是方便我们设计,出GERBER就是负显了,或者用老版的PROTEL99se试下,它在PCB界面下就是负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