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生产商总是反映我出的Gerber有 钻孔和焊盘有偏移

楼主(2012-04-27):
PCB生产商总是反映我出的Gerber有 钻孔和焊盘有偏移,即部分钻孔未打在PAD中心,但大部分钻孔是OK的。
我检查过器件库,未发现任何OFFSET值。
求助啊~

网友A:
這是您在出 Gerber 和 NC Drill 時, 他們的format 設置不一致所導致.
我猜您的 Gerber 設定可能是 3.5 , NC 沒去設定, 預設條件就是 2.3 . 這樣的狀況最他偏差有可能會達到 2mils 左右.

网友(点评):
神医喜来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您在出 Gerber 和 NC Drill 時, 他們的format 設置不一致所導致.
我猜您的 Gerber 設定可能是 3.5 , N ...

感谢您的回复
被您说中了,
我在Artwork时 Format设置是
                             Integer Places :3
                                                   Decimal Places :5

而我在NC Drill 时 Format 设置是 2 . 3

但我一直是这么放Gerber的,设置从来没变过,只是这段时间才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还被您说中了,都是偏 2 Mil左右,最大的不超过 3 Mil。但我之前放的Gerber ,PCB生产商也没提过这样的问题。我需找他们确认一次

另外,想请教下,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把 NC Drill 的Format 改为 3 . 5 是否OK?

网友B:
我的artwork是5 5,nc是 2 3怎么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rtwork是5 5,nc是 2 3怎么没这个问题?

我也是PCB厂商提出了,我才知道的,不知道你那边合作的PCB厂商是否会向你提这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被您说中了,
我在Artwork时 Format设置是

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artwork是5 5,nc是 2 3怎么没这个问题?

很能是你的pcb加工厂帮你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能是你的pcb加工厂帮你改了。

我用cam350导入gerber检查没偏移。。

网友D:
我的Drill设定是2.3,Artwork设定是2.5,也有这个偏差,怎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rill设定是2.3,Artwork设定是2.5,也有这个偏差,怎么回事儿?

等我扰Drill和Artwork都设成 3 5之后放一次Gerber,看看PCB 厂还有没有问题,到时再来回复大家.

网友A:
這是因為一個是整數位數 , 一個是小數位數.
假設您的單位是用Inch , 哪你想整數位數最多也僅會用到兩位數.
但是小數位數的話 , 如果座標資料是 23.123456 , 小數位只留三位 , 哪就會變成23.123
如果您設定小數有五位數 , 哪答案可能是23.12345(無條件捨去) 或23.12346 (四捨五入)
位數這檔事只能多不能少 , 至少要和您的環境單位及精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cam350导入gerber检查没偏移。。

不能够吧。对此表示疑惑的飘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因為一個是整數位數 , 一個是小數位數.
假設您的單位是用Inch , 哪你想整數位數最多也僅會用到兩位數. ...

我用的是Inch,我要找PCB厂确认一下。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出Gerbers时是否要将两者设置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Gerbers时是否要将两者设置成一样?

正在确认中...
因为需放Gerber时确认,所以比较慢。

网友:
为什么我的NC改称3.5就不行了。。。完全对不上啊。 GERBER只占钻孔文件差不多1/4的面积。。。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