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问题 我现在BGA里放不下

楼主(2012-04-27):
我怎么操作能像ALLERGO一样 画根线出去表示呢

网友A:
在丝印层画2D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丝印层画2D就可以啦

 类似这样 2D不是踩在器件上了吗

网友:
你在allegro怎么画的,在pads就怎么画。反正用2d线画在丝印层

网友:
我也是用2d线画在丝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