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2的DxD的选项?

楼主(2012-04-27):
EE2007.9.2的DxD的TOOL菜单下找不到Compile CDB选项?

初学者,今天用DXD画完原理图后不知道怎么画PCB
查资料说用TOOL菜单下Compile CDB,可是菜单下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A:
选中Board1或下层原理图,先Verify,如果没错,再用package,正常结束后选Expedition PCB。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我正好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可是打开Expedition PCB就一个框啊,什么也没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可是打开Expedition PCB就一个框啊,什么也没用呢

不光Expedition PCB是这样,几乎所有EDA软件在导入原理图后打开都是一片空白,有的甚至连框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Expedition PCB是这样,几乎所有EDA软件在导入原理图后打开都是一片空白,有的甚至连框都木有。{:sos ...

那如何使导入的PCB显示出来呢?在mentor EE 2007导入到EXPDITION PCB中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Board1或下层原理图,先Verify,如果没错,再用package,正常结束后选Expedition PCB。

验证、打包正确后,点击Expedition PCB后,如何在显示的框里找到导入的PCB原件呢????求教

网友A:
导入的是原理图,并非直接生成PCB,否则也用不着Expedition PCB了,呵呵…

先按照设计编辑边框尺寸,再通过Place布局器件,之后是布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是原理图,并非直接生成PCB,否则也用不着Expedition PCB了,呵呵…

先按照设计编辑边框尺寸,再通 ...

我问的是,怎么找到导入的那一堆器件???

网友:
搂主需要看看EE的基础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怎么找到导入的那一堆器件???

基础教程没有啊?谁有给发一份吧,就是不知道则么找到原理图导入到PCB里面的那一对器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怎么找到导入的那一堆器件???

不是告诉你了,Place;如果你连看英文界面也吃力,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