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ddr2布线,我分了4个class,请问每个class之间的规则这么来设置呢?我要做4层板

楼主(2012-04-27):
我做的ddr2布线,我分了4个class,请问每个class之间的规则这么来设置呢?我要做4层板

大侠们帮忙看下,粉色想地址命令,绿色是高八位数据,淡黄色是低八位数据线

楼主:
线宽我用的是5mil。via用的是20/10和16/8,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过孔可以采用:8/18,8/16(ddr)

线宽要根据你的阻抗值,层叠,铜厚,表面处理工艺等来计算。可用SI8000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可以采用:8/18,8/16(ddr)

线宽要根据你的阻抗值,层叠,铜厚,表面处理工艺等来计算。可用SI8000来算 ...

这样的布线,数据线不可能都在同一层的,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没问题。如果没办法在同一层,那高低位一定要保证4w或20mil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如果没办法在同一层,那高低位一定要保证4w或20mil的间距

哦,谢谢jimmy大哥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孔可以采用:8/18,8/16(ddr)

线宽要根据你的阻抗值,层叠,铜厚,表面处理工艺等来计算。可用SI8000来算 ...

过孔用8的话 成本很高。。。
我们工厂告诉我 双面一般最小用10mil 我一般用12mil

网友C:
4层板啊,成本怎么高呢?你板厚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孔用8的话 成本很高。。。
我们工厂告诉我 双面一般最小用10mil 我一般用12mil

你听板厂虾扯蛋。DDR是0.8mm的间距,用10~12mil的孔你还怎么走线。

建议你换一家板厂。

网友D:
具体一点是怎么分4个class的? 过孔用16d8 20d12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一点是怎么分4个class的? 过孔用16d8 20d12就可

4个class如下:

1,DATA_L:Q0~DQ7,LDM,LDQS_N,LDQS_P

2,DATA_H: Q8~DQ15,UDM,UDQS_N,UDQS_P

3,ADDR:除数据线外的其他信号,AO~A15,BA0~BA2,CAS_N,CKE,ODT,RAS_N,WE_N

4,CLK_DIFF: CLK_N,CLK_P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层板啊,成本怎么高呢?你板厚多少?

板厚1.6mm

网友:
你的class设置得对,只要1,2,3组基本等长,(+-100mil)差分线严格等长(+-10mil),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正在layout DDR3x8x4,内存 1G。由于板子较小只有3x6CM,所以我采用过孔是VIA-12-4,6层板设计。LZ Class 分组基本OK了,时钟布线要包地或者考虑3W原则

网友E:
我有没看错,LZ说用双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没看错,LZ说用双面板?

是四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