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PCI-E接口进行SI仿真是,看PCI-E的规范主要掌握哪些信息?

楼主(2012-04-27):
刚刚接触SI仿真,对一些问题一直没搞懂,请问要对PCI-E接口进行SI仿真是,看PCI-E的规范主要掌握哪些信息?

网友:
PCIE1 和PCIE2 看看1e-12下的眼图就可以了。PCIE3 的话会有寄存器的设置问题。用HSPICE连网表就可以了。如果你用的是SPICE模型,就需要很大的内存,不好得出精确的结果。如果用IBIS模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一般跑3000个UI叠眼图,2000个UI叠眼图其实也可以接受。信号源的话就用伪随机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