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验证报错。

楼主(2012-04-27):
 这样的安全距离报错3000+

安全规则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copper属性不是gn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opper属性不是gnd呢

怎么查看覆铜是不是地属性。

网友B:
    选择shape ,copper高亮右键属性就出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shape ,copper高亮右键属性就出来了呀

    没有属性选项,好像

网友B:
    你在空处select shape 再来选择那个区域,看你画的应该是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空处select shape 再来选择那个区域,看你画的应该是铜皮

是的画的是铜皮,本来是画一个过孔,然后选中一部分按F5,右键添加过孔,再画铜皮。

网友:
    郁闷 你把PCB传上来吧  真不知道你说什么,不想知道你是怎么画的 ,让你选择一个shape再找属性这么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再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opper属性不是gnd呢

谢谢您,copper 属性改成与其相连的网络相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