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电层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2-04-27):
昨天有个同事绘制的PCB,发现内电层与同网络的过孔不自动连接,比如说将一个内电层设为GND,这个内电层却不与GND的过孔连接。
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求解

楼主:
Plane的规则也都试了,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能不能上张图呢?

楼主:
请看图片,图中内电层的网络为GND

网友A:
你那个内电层指定地网络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内电层指定地网络了没有啊

指定了啊,设的网络是GND。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rules的问题,图中的enable选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