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射极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27):
我有一个电路,设计为12路调制器输入和输出。
调制器的输入信号为待调制信号和载波信号,载波信号为1KHz。
12路调制器共用这个1KHz的载波信号。

考虑到1KHz的载波被12路调制器共用,驱动能力不够,因此使用运放来增加载波信号的驱动能力。

载波在经过运放然后到调制器的过程中,信号特征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基于这一考虑,我打算使用跟随器来处理载波信号,然后再输入到运放。所以跟随器的输入端为原始的载波信号,通过12个跟随器电路,输出12路载波(跟随器输出后的载波与原载波信号特征相同)。但是,对跟随器的使用不熟悉,自己搭建了一下电路,请大家帮我看看,电路是否合适?

阻容的值还没有结合三极管参数进行计算。

跟随器

跟随器

网友:
請參考 http://jpkc.fimmu.com/dzjsh/shiyanzd/a/4.htm
射极跟随器前後需要電容器隔開直流成分,有可變電阻用於初期的調試,當確定後改成固定電阻就可以了。

网友:
    LZ建议学一下orcad或multism

网友:
    这块建议楼主找一个射极跟随器的实际应用电路,在此基础上展开进行!!!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网友A:
    建议学一下orcad或multis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学一下orcad或multism

    我的图是用ORCAD画的,仿真使用Multism做的。

网友(2012-12-05):
    我是过来看看地

网友:
    可以试用Pspice仿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