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过后怎样对图形进行采样取值啊

楼主(2012-04-27):
请问Pspice仿真过后怎样对图形进行采样取值啊

网友:
點選 mark 功能,然後按壓鼠標右鍵或是左鍵,下方的表格就可以看到點選 mark 的值 。

楼主:
但是这样采样出来的值不是很精确啊。而且如果我要采样大量数据,比如1000个那工作量岂不是很浩大

网友:
只好用 .PRINT 方式,將你要的值全部打印出來。

网友:
另外一種方法

楼主:
这个好像只能是规定的取值,我要取上面没有的值怎么半?例如你上面图time  0.00E+00和1.00E-06之间0.50E-06时间所对应的Vo的值应该怎么弄?

网友:
那個跟你仿真取樣設定有關係。你可以將仿真的步數的間距時間設定小一點,就會有你要得答案。
上面是 50Hz 的信號仿真, 看到 1e-6的時間 (uS) 已經算是太細小了。

网友:
爷爷都是从孙子走过来的……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