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2-04-27):
在板子最好进行检查的时候,如下边图片:

报了45个DRC ERROR,但是为什么板子上就只有四个DRC错误标志呢?是不是没有全显示出来呢?

网友A:
    在colour里把所有的DRC全部打开就知道了,再把DRC的大小调大点就看得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lour里把所有的DRC全部打开就知道了,再把DRC的大小调大点就看得更清楚

    谢谢你,我知道按照你说的怎么做了,可是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类似报告即DRC报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知道按照你说的怎么做了,可是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类似报告即DRC报告呢

    可以直接点击你上面那张图里DRC前面的黄色正方形就可以弹出了,还有就是在TOOLS里的report里可以产生你所要的报告,里面很多,自己看。

楼主:
    找到报告了,太感谢了,{: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