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阻抗问题,为什么不是50和100???

楼主(2012-04-27):
求解阻抗问题,为什么不是50和100???

Intel G4x 系列主板pcb层叠结构与阻抗控制.pdf

网友A:
因为一般数字电路的输出阻抗就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般数字电路的输出阻抗就30左右

那为什么我们通常还要加串接电阻进行阻抗匹配呢????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资料来源,能否上传供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资料来源,能否上传供大家看看

好。没问题。

网友:
看了一下,也觉得奇怪。帮你顶了。好像差分阻抗要求里面都不是我们说的100欧

网友C:
是啥无所谓,关键是阻抗匹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啥无所谓,关键是阻抗匹配就ok了。

如果这样,为什么单端通常设计还要加串接电阻匹配到50呢?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片面的去理解某些通常被误读为定论的结论。

网友D:
    去看intel的chipset的guideline,里面会有写哪些信号控制阻抗多少欧姆,比如usb2,3都不是平常的1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intel的chipset的guideline,里面会有写哪些信号控制阻抗多少欧姆,比如usb2,3都不是平常的100欧姆。

可否发个文件上来看看??

网友E:
    差分線的阻抗不見得是等兩倍的單線阻抗, 因為共模效應 , 兩條線越遠, 越沒有共模效應 , 阻抗值越接近單線阻抗, 但越接近則阻抗會越低.
    另外訊號線上加上電阻並不是在調整特性阻抗 , 而是增加阻尼係數來降低振鈴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分線的阻抗不見得是等兩倍的單線阻抗, 因為共模效應 , 兩條線越遠, 越沒有共模效應 , 阻抗值越接近單線阻 ...

楼上的补充很有经验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资料来源,能否上传供大家看看

版主。我上传了资料,你怎么不谈谈你的高见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我上传了资料,你怎么不谈谈你的高见呀?

 我是水货,这个不懂就不发表怪论了 不过,ddr3对走线阻抗的要求比较宽松,允许40~60,我看36欧姆接近40欧,而且开启内部odt应该问题不大,只是为什么差分是60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水货,这个不懂就不发表怪论了 不过,ddr3对走线阻抗的要求比较宽松, ...

大牛您谦虚啦!!!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发个Mentor EE 2007.9的板子给大家做参考?谢谢!

网友F:
lz能否请共享该板的pc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能否请共享该板的pcb呢?

没有PCB的呀。只有这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