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下拉电阻阻值的选取

楼主(2012-04-27):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一下关于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在设计中,经常见到10K、4.7K、5.1K、1K等阻值的上下拉电阻,想问问这些阻值是如何确定的?特别是10K和4.7K这两个值最为普遍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待高手。。

网友:
因为这些都是常用电阻值,所以会被经常采用。
值的大小根据驱动信号的强弱来定。
其他的待高人补充。

楼主:
很期待详细的解答,不然取的都是一些经验值

网友A:
我知道 I2C 信號的上拉电阻是有規定範圍的,其用意是讓驱动信号維持水平。
其它的時候會因為防止不用的時候,漏電流在可接受範圍,使用的電阻值是越大越好,另外還要注意雜訊干擾不會造成誤動作。有時候上下拉电阻還要考慮輸入阻抗問題。
10K,4.7K 通常是針對 TTL 電路與 I2C 電路在用的,CMOS 電路就可以放大到 100K,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 I2C 信號的上拉电阻是有規定範圍的,其用意是讓驱动信号維持水平。
其它的時候會因為防止不用的時候 ...

多谢版主的讲解

网友:
嘿嘿。一直跟着用。

网友:
5楼说的很好,选取范围就可以了没有确定具体要多大的,这样理解吧

网友:
嘿嘿。一直跟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