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首先阻抗不匹配无处不在,碰到接头会有反射的,很多时候之所以忽略之,是因为反射很小,不会真正影响电路性能。

当频率不高(3GHz以下)或功率很小,很多东西可以忽略,再者,接头等引起反射没有办法克服的!

网友:
只能尽量减少,没办法消失。。

网友:
遇到电阻的时候,瞬时阻抗的值为电阻的值加上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值。

网友:
如果电阻离IC脚很近的话,就会反复反射,但由于太近所以感觉不到。但是远一些的话就会感觉到反射。ERIC的书上讲了的。我也用HYPERLYNX验证过。

网友:
菊花链的拓扑结构就是利用这个原理。一个源N个接收器。中间采用桩线的方式,不会引起大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