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着急 ORCAD导出网表问题

楼主(2012-04-28):
各位大神 这是怎么回事 小弟在导出网表的时候 总是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我怎么都不知道怎么修改。。希望大神指点。
********************************************************************************
*
*  Create Netlist
*
********************************************************************************
Netlist Format: orPaDSPcb.dll
Design Name: F:\OMAPL138\OMAPL138.DSN
ERROR [NET0054]   Part U1C of type 1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1 package.
ERROR [NET0011]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
附件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A:
看了一下error,可能是你把U1分成几部分,其中U1C与U1其他部分的封装不一样(估计是往pcb footprint)填的不一样,我orcad版本低 ,打不开,所以没法进去看。

网友B:
已经帮你改好。

网友B:
本来想说下错误原因的,但系统竟然提示有非法字附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帮你改好。

嗯 谢谢 感谢你和楼上 我看看了 确实是这么回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error,可能是你把U1分成几部分,其中U1C与U1其他部分的封装不一样(估计是往pcb footprint)填的不 ...

嗯 谢谢了 原因就是这个 已经及时改正 谢谢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能不能具体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能不能具体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建立的BGA多个部分的元件库时候 就要选择好 分好元件分为那几个部分 否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热心的高手蛮多的,赞。

网友:
LZ主要打dota太菜了,要是每把都超神,这个问题就自己解决了...

网友(2014-01-13):
请教楼主,你这问题改哪里改好的?我目前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说下错误原因的,但系统竟然提示有非法字附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此哥们纯粹装B,根本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