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规则图形的封装画法

楼主(2012-04-28):
例如:

楼主:
A=6.8mm  B=2mm

网友:
等待解决,好像这样的封装只能类似大小就行吧,只要能把元器件的管脚焊上去吧@

网友:
我的方法是直接在Toplayer 画圆,然后在使这个圆在keepout层,再在Toplayer铺铜皮,

网友:
类似这样的做法@
期待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已經畫好但是弄到零件庫後沒法把鋪銅設定成PAD啊!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能指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