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如何给有屏蔽罩的板子出钢网资料?

楼主(2012-04-28):
请问allegro如何给有屏蔽罩的板子出钢网资料,出钢网是屏蔽罩怎么办

网友A:
按照你板子结构上的屏蔽罩轮廓在钢网层和阻焊层加上相应形状的shap或LINE(宽度一般大于30MIL)再出gerbe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板子结构上的屏蔽罩轮廓在钢网层和阻焊层加上相应形状的shap或LINE(宽度一般大于30MIL)再出gerber即 ...

SP层和SM层吗?Z-COPY过去是吧,谢谢,期待回复啊

网友A:
你屏蔽罩放在顶层就加在TOP PASTMASK和TOP SOLDERMASK,你沿着轮廓画30MIL(看你结构上屏蔽罩的宽度)的线就成,一般是虚线的形式,因为只能加在GN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屏蔽罩放在顶层就加在TOP PASTMASK和TOP SOLDERMASK,你沿着轮廓画30MIL(看你结构上屏蔽罩的宽度)的线就 ...

谢谢回复

网友:
灰常感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
    不好做的,哥一律直接改GERBER,沒有什麽比直接改GERBER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