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用SIwave仿真S参数的怪异问题

楼主(2012-04-28):
仿真一条跨层传输线时,如果板子没有用tool-clip design切割,仿出来的S参数没有问题,其TDR没问题。但是如果板子切割过,那仿真出来的S参数曲线低频的地方就出现了异常,TDR也出现了异常,调用其S参数进designer仿真波形也是不对。如果不跨层就不会出现这个结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没切割前

仿真出的S参数

切割后

仿真出的S参数

TDR比较

频率范围设置

网友A:
你第一张的S21参数就是有问题的,并没有从0开始,先试试将频率扫描不要分段设置,或者将扫描类型改为interpolating sweep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张的S21参数就是有问题的,并没有从0开始,先试试将频率扫描不要分段设置,或者将扫描类型改为interp ...

我的频率扫描都是按照最后图片设置进行的,点preview可以看到扫描点,如何不是从0开始?interpolating 也有点过 完全没效果。不分段设置也是一样。还有如果start Fre不包括前面低频部分,得到的TDR就没有问题。但是这样又无法提取S模型。

网友A:
我说的0是指纵坐标,0db

"start Fre不包括前面低频部分,得到的TDR就没有问题",你咋判断出来不包括低频部分TDR就没有问题的?

上传工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0是指纵坐标,0db

"start Fre不包括前面低频部分,得到的TDR就没有问题",你咋判断出来不包括低频部 ...

刚学习不懂,上面图是学习案例里的,我的S参数仿真也是按照教程来操作的。至于它为什么不在0dB我也清楚,至于TDR的对错我是按它最后是否在50欧左右位置来判断的。下面附带文件,谢谢帮忙解惑!!!

楼主:
我把上面的电阻去掉 确实 出现变化 但是怎么才能使 S曲线 从0dB开始呢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那个不从0开始应该是你的加的电阻的问题引起的,但是去掉电阻后它自己直流计算并不太准,感觉是哪没设置好

这个SIWAVE确实奇怪,要是两个参考平面不一样且不用原件连接的话,它的S参数直流部分计算的值不准,这点和HFSS倒不太一样

网友:
你要是想从0开始的话,可以在孔边放个电容用来给不同参考平面的回流电流提供一个低阻抗回路,然后在S参数计算设置中不要勾选计算直流分量,即将0~5E+06部分删掉试试,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