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要仿真时,仿真频率应设为多少呢?

楼主(2012-04-28):
DDR3要仿真时,系统板CPU的工作频率是800MHZ,那么DDR3-1066要进行仿真时,仿真频率应设为多少呢?

网友:
你可以对不同频率进行仿真,但要看CPU支持DDR3最大频率。

网友(2012-06-19):
DDR3-1066信号速率1066,你看你的软件要求设置的是时钟频率还是bit速率,如果是时钟,双边触发的话就是533,速率的话就是1066

网友:
DDR3-1066仿真時的DATA訊號設定為1066 bit/s , CLOCK訊號設定為533 MHz , ADDRESS/COMMAND訊號設定為 ??

网友(2012-08-07):
CPU 为800MHz  ,估计支持DDR3频率应该400左右,仿真的时候可以用800M/bit,去仿真,也可以使用1066去仿真。仿真的目的是分析整个布线是否满足时序要求,通常选用比CPU支持DDR3的频率去分析,这样在调试的时候降频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4-10-25):
对于DDR3来说,你的时钟频率为1066的话!那么数据,地址,命令的速率均为533,你可以看下他的数据首层得到验证,和PCIE一样的 2.5G的话,你用1.25G

网友(2015-06-17):
    For DDR3 1600   the freq is 800 MHz, because Data and  data strobe and clk are diff. signals.

网友:
    For ADD/cmd/contol, 1T is 400MHz and 2T is 200MHz

网友:
    Sorry, 是雙向觸發的信號, 誤打成diff. 的信號

网友(2016-07-19):
这里的始终频率究竟指什么?就是整体的clk吗?ddr3预读取八位,ddr3-1066内核频率应该是120M左右,始终频率不应该是250M左右么?

网友(2017-01-03):
数据线设为533MHZ,双边沿触发即可

网友(2017-03-16):
你用啥软件进行仿真ddr3的?

r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用HYPERLINX或者QSI仿真DDR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在学hyperlynx,希望找个人指点,要是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加下qq114544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