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绕线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请问一下16.3版本里面,两块板子叠加绕线,怎么设置来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跪求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呀,真是救命呀

网友:
    两块板子叠加绕线?

网友:
    两块板子叠加绕线?不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
    什么叫叠加绕线?  你是想表达几个人同时来绕线,绕不同的地方最后合起来吗?

楼主(2012-05-28):
    在这里面设置的,两块不同的板子,在安装的时候是上下扦插在一起的,所以绕线应该合在一起的,现在我需要把其中一块板子的线长导入另外一块板子里,只能一个人绕线,我以前设置过一次,后来就忘了,拜托大家教教我,我只知道在以下里面绕

网友:
    不懂你的意思,是否为有接插件的2块PCB需要在连接器部分做等长呢? 还是怎么的...?

网友:
    用个傻方法吧,把绕好了的长度作为pin delay填入另外一个板吧

网友:
    忘高手来解答,我也学习下initialize里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