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好难啊

楼主(2012-04-28):
刚学(跟教程),不是说完全不会做

可总有做错的时候
比如说:
放焊盘 放错了怎么修改
引脚号 放错了怎么修改
丝印层 画错了又怎么修改

感觉错了要修改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总不能老删除重画吧

网友:
我也是刚学,没搞懂

网友:
很正常,刚开始不熟悉就是这样!很困惑

网友:
焊盘可以tools -> pad stack -> replace,位置可以move,多个一样的可以copy
引脚好错误直接edit -> text
丝印有cut,copy,delete,add line, circle...反正有点麻烦
习惯了就好了,我以前专业选修protel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了,画板子就是不会画之前是技术活儿,会画之后就是体力活儿...

网友(点评):
谢谢 让我了解原来就是要这么累

网友:
久了就好了

网友(2012-06-12):
熬吧!媳妇迟早会熬成婆的!

网友:
光會抱怨有用嗎?
您的基本操作功能及相關知識都沒搞懂才會有這樣的問題.
不可否認就資料結構上 Allegro 的確很繁瑣. 但這都是為後來的操作做準備. 這些都是基本功.
您是否想過為何 Slikscreen 有那麼多個? 不就一個就搞定了嗎? 還多上一個 Assembly Top .... 重複這麼多個有啥用? 我跟您說 , 這還算少的 , 如果一塊板子賣給五家廠商 , 這五家廠商的 Silkscreen 圖形都不一樣時你要如何處理? 建五種零件對應 ?

尤其要不得的就是只跟一般人家自行編寫的簡易教程 , 上手很快, 但因為往往並沒有帶給該有的觀念 , 因此很多操作後還陸續會衍伸出問題.

网友:
    沒好好看教程啊。 。。你。。多看看把不會搞會,以后就全會了。。

网友:
    确实是体力活~

网友:
    哈哈。。。只要学通了,可以将重复的工作用lisp写(调用自动完成),ALLEGK叫SKILL,其实就是lisp语言加上allegro一些自己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