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pin

楼主(2012-04-28):
多数情况下当BGA连接多个排阻时飞线通常是交叉的,想要把线走顺的话交换pin是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但这仅限于一些可以交换pin的器件,例如排阻等,PIN的交换必须在原理图中设置
(a)        打开原理图,选中要交换PIN的元件 右键"edit part"元件
(b)        view ——》package显示整个元件。EDIT——》properties 。在弹出的对话框内添加pingroup的值,默认的是空的。 相同数字的管脚之间可以交换。如图。

(c)        重新生成网表后导入到allegro中,在allegro选择place——》swap——》pin 分别单击要交换的PIN后done
(d)        等把所有需要的pin交换后,在allegro中file——export——logic保存在一个文件夹内
(e)        回到orcad中tool——back annotate此时无论是原理图还是pcb逻辑关系都做到了同步,所有的操作都完成后最好再检查一遍做过更改的地方,以免出现差错。

网友A:
交换了pin之后pin前后之间的网络也都跟着交换了吧,不过有时候这种方法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了pin之后pin前后之间的网络也都跟着交换了吧,不过有时候这种方法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不过这对排阻来说没什么问题,因为你接这个和接那个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去试一试

网友(2012-06-26):
    这个可以,谢谢!

网友(2018-03-17):
    对于FPAG器件,分了好几个PART的这种,怎么交换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