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or的作用

楼主(2012-04-28):
    为什么要用valor进行检查电气,allegro不是画好图把该连的连上 就不会出现短路或者开路的问题吗?为什么 为什么

网友A:
    负片有很细很细的铜皮allegro照样认为是连接上的,但是腐蚀的时候一定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有很细很细的铜皮allegro照样认为是连接上的,但是腐蚀的时候一定会断!

那就是valor是打酱油的咯??

网友B:
    樓主問這個問題 , 很明顯沒搞清楚您的 DRC 的檢查對象和 Gerber 是沒關係的.
    DRC 是對您的 Board file 來檢查, 但是您輸出 Gerber 時 , 底片是怎麼建立的 , DRC 是否能檢查的到?
想想竟是到這中間是斷開的. 因此很難說您出的Gerber 不會有問題. 所以才要一個第三者來介入對 Gerber 資料做檢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valor是打酱油的咯??

    我说的是allegro,不是valor,因为allegro对这种地方处理不到位,才用valor对gerber进行检查

网友:
    VALOR可以检查的很详细吧,但一般不做VALOR也没事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valor主要是针对板厂和工厂,对于geber做的检查,是方便板厂和组装厂的,人家都说了啊,是DFM工具。

网友:
    allegro是站在设计者的角度去做板级设计
    valor是站在可制造性去分析是否可以打样,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問這個問題 , 很明顯沒搞清楚您的 DRC 的檢查對象和 Gerber 是沒關係的.
DRC 是對您的 Board file 來檢 ...

    谢谢指正,请问有教程没  可以m我一份吗? 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allegro,不是valor,因为allegro对这种地方处理不到位,才用valor对gerber进行检查

为什么有时候出6x00,会短路 出274x就不会。这样说来valor其实也不能做到真正的检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时候出6x00,会短路 出274x就不会。这样说来valor其实也不能做到真正的检查了

valor有一个功能是网络比对,
用allegro导出的IPC文件跟产生的gerber网络比对,gerber开短路可以比对出来

网友:
    valor is a very power tool for check the gerber files. and check gerber is very importance for the design

网友:
    前面有人说了VALOR是针对工厂PCB生产和组装的检查工具
    其实EDA软件不断在完善很多以前VALOR能做的现在EDA软件自己也能检查的出来,另外与工程师的水平也有关
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避免可生产可测试性问题,那VALOR的确无太多的用武之地。
现在valor已经被mentor收购了,以后EDA和DFM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网友(2022-08-18):
    负片突出加大anti 可以跑出来open

网友(2025-02-07):
    学习了,同样也有疑惑

网友:
    Allegro 设定的drc rule 大多只有 Layout 的人会设定及操作
    Valor 的rule 设定可以由 工厂的人来操作及设定,也避免 Layout 设计的人偷改
    Valor 跑完后修正好drc ,并出示报表,确认已按照工厂规范设计, 可以减少工厂的负担,减少重复确认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valor有一个功能是网络比对,
    用allegro导出的IPC文件跟产生的gerber网络比对,gerber开短路可以比对出 ...

這用Cam350 也可以比對得出來.

网友:
    沒為什麼, 就是公司有這套工具而已. 並不是其他工具無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