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建模并仿真一小段根蛇行走线,然后算更长蛇行线结果?

楼主(2012-04-28):
    如何建模并仿真一小段根蛇行走线,然后算更长蛇行线结果?

为了提高仿真的速率与效率,有这么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就仿真一小节的蛇行线,得出的结果然后可以的算出更长蛇行走线的结果

就像仿真传输线,通过使用波端口可以用De-embed算更长走线一样

网友:
    可以提取整段的十分之一,在把10段的S参数给串起来整合在一起,这样可以么?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前提是你的蛇形线是均匀的后者呈现某种周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