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2007有没有办法指定元件位号格式?

楼主(2012-04-28):
比如电阻,默认的都是从R1开始的,有没有办法从R100开始,R101、R102、R103……、

弄了很久没找到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A:
用PADS Heper就可以搞定了,免费软件

网友:
http://www.wizyco.com/padshelper/cn/downloads.html

网友:
是的,很好用。

楼主:
多谢各位啦:)

网友(2012-07-02):
引用 网友A:
用PADS Heper就可以搞定了,免费软件

能不能说下具体怎样设置?我已经安装了PADS He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