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P情况下,遇到走线的问题,请大家帮忙,感谢!

楼主(2012-04-29):
drp情况下,IC的左上PIN脚,F2无法走线出来,提示Violation detected    Sketch must end near end of guide.
F3就要绕一个很丑的圈,无法朝上走线。

请大家指点一下,有可能是什么规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呀?谢谢了!
附上PCB文档,高手指点哈!!

网友:
无文件无真相。

网友:
情况很多种。封装,KEEPOUT等,你关掉DRC。走出来看是什么错误,

网友:
违背设计规则了,泪滴也会影响的

楼主:
关掉了泪滴也是一样啊,就是那个12号脚,实在搞不明白了~~~F2根本就走不出线,F3不能往外面走线,非得在IC内部绕圈....文件附上了,请各位高手帮忙拉~~感谢

网友:
 文件我看了,走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