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测试时发现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2-04-29):
想请问一下各位高手:小弟测试一块板子的时候,发现USB始终无法识别到U盘等设备,电压等是正常的,软件部分也没问他,小弟查看原理图,实在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无法识别设备的。

网友A:
1 D+,D-数据线有没有滤波的电容,建议去掉试试
2 VBUS这个脚位 对于CPU来说有没有检测
+,D-这两个数据线从cpu出来  跟你的usb接头连接上有没有反?
4 实在不行看看VBUS的纹波大不大?
上面几点仅做参考,不一定要采纳

网友B:
看看USB 差分线走线有没有问题 ,可以更改一下匹配电阻的值试试

网友:
直接飞线测试,如果可以表示走线有问题。受到边上的干扰。
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要看CPU的供电和识别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数据线有没有滤波的电容,建议去掉试试
2 VBUS这个脚位 对于CPU来说有没有检测
3 D+,D-这两个数据 ...

D+和D-没有滤波电容,只有ESD防护;
还有,让我奇怪的是用有一个500G的硬盘试的时候发现他能识别,但是用了U盘或者另一个1T的试的时候就没反应,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USB 差分线走线有没有问题 ,可以更改一下匹配电阻的值试试

走线那块我看了觉得问题不大,另外,我觉得匹配电阻不至于影响到不能识别这一步吧,搞不太懂啊

网友C:
软件问题,以前做DVD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厂牌的U盘无法识别,需要原厂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问题,以前做DVD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厂牌的U盘无法识别,需要原厂的调试。。。

能不能详细点,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走线那块我看了觉得问题不大,另外,我觉得匹配电阻不至于影响到不能识别这一步吧,搞不太懂啊

    usb在插上时会检测,看看DP与DM是否有干扰,我们这边是DP有干扰导致不能识别。

网友E:
    CPU电压不对也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电压不对也有这种现象

CPU的电压基本正确的,我现在怀疑是有个地方输出电流过大,导致芯片出现了过电流保护,准备明天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CPU的电压基本正确的,我现在怀疑是有个地方输出电流过大,导致芯片出现了过电流保护,准备明天试试

建议你可以将ESD器件去掉。因为USB2.0 高速模式下要求ESD器件的寄生电容<3pF。如果ESD不是用于高速信号的话,寄生电容比较大,会导致USB识别有问题。你说的移动硬盘可以用,会不会是因为是处于低速或者全速模式,对于寄生电容的要求没那么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可以将ESD器件去掉。因为USB2.0 高速模式下要求ESD器件的寄生电容<3pF。如果ESD不是用于高速信号 ...

多谢高手的讲解,非常的精辟

网友(2012-06-01):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让原厂自己去调。。。

网友:
如果楼主的500G硬盘可以正常工作,速度也完全OK,
那么一定不是走线问题,不是匹配电阻问题,也不是寄生电容的问题
建议检查软件问题,
如果怀疑是过流保护了,可以把过流保护去掉,或OC信号断开,也可以尝试外接电源。
个人认为这不是个复杂的问题,但绝对是个容易遗漏的问题
这不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但绝对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

网友:
软件要相应的支持才行,刚开始不是所有的新的USB闪存,硬盘之类的都能支持的!

网友:
接不同的外设可能会导致VBUS过流保护拉低,所以要看看限流电路这块是否有问题,因为已经能够和500G硬盘通信,所以检测到这个新外设应该是可以的不是硬件差分线的问题。

网友(2014-07-08):
你最好把你这两条线的图传上来再分析,如果做硬件设计时是按元件说明来的话,那有可以就是软件还没调 好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D:
usb在插上时会检测,看看DP与DM是否有干扰,我们这边是DP有干扰导致不能识别。

干扰是指拔插的时候信号互串,还是传送数据的时候相互干扰?
我的板卡多次刷机后,不识别usb,去掉ESD,换CPU,VBUS纹波在200MV,还是识别不了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