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电路

楼主(2012-04-29):
网口电路和变压器下面,为什么要掏空?

网友:
你去拿一个实物来看看就知道了。有很多电感线圈

楼主:
这我知道,我是要用文字叙述出来!

网友:
防止高压爬电。。。。

网友:
应该是将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隔离开,

网友:
貌似只要变压器下掏空就好了吧
有些网口自带变压器的  所以有些它们也要挖空
变压器里面线圈太多,电磁辐射很大呀  差分对都扛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