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中挖一5mmX7mm的洞

楼主(2012-04-30):
因为板子中要挖一个5mmX7mm的洞,用来安装红外接收器,但是我在板子上只是在outline层上画了一个5mmX7mm的区域,但是,板子做出来后,发现没有挖空,是什么问题,求救,谢谢?

网友:
    要画在drill drawing层,也就是鑽孔层才會挖空,不然就是用個机構孔佔位置,才比較不會出錯

网友A:
    在drill层把那块标识windows open
    在那一块所有层都不要有走线及铜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rill层把那块标识windows open
    在那一块所有层都不要有走线及铜皮哦

    不好意思,写反了,应该是open windows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放置一个5mmX7mm的过孔

楼主:
    drill drawing层 在哪里啊,怎么没有找到,在16.5中

网友:
    正现做法当然是放一个机械孔, 图省事,结果,出问题了吧.

网友B:
    用OUTLINE没有问题呀,我们所有的安装孔全部是OUTLINE,因为在输出GERBER时,有单独层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drill drawing层 在哪里啊,怎么没有找到,在16.5中

    哦,个人习惯不同,那你就在outline层标示下咯,这样板厂很容易就知道了,我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还没见哪个板没有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UTLINE没有问题呀,我们所有的安装孔全部是OUTLINE,因为在输出GERBER时,有单独层输出

请问你在画的OUTLINE的时候是用什么命令,用line 命令还是加入RECTANGLE 的方法。我试了一下,好像用line 命令可以,用RECTANGLE 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做成机械孔也行
    做成 捞槽 + VCut 或 捞槽 + 邮票孔也行
这种情况,最好将自己的特殊要求提给PCB 生产厂,这样会保险一点。
    相信,你的Gerber放给不同的PCB 厂,会生产出不同的PCB。做成这样,你一定有责任,但不完全是你的责任.

网友C:
    出gerber的时候最好有一层单独的outline层,然后再在制版文件里跟板厂描述清楚,这样板厂制作成型线的时候会依照你gerber里的outline制作。

网友:
    无论是单独输出outline还是drill层,都必须是在给工厂提供一个专门的加工说明问题来表示单板外形及内部开孔的,否则工厂对单板内部只会加工器件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gerber的时候最好有一层单独的outline层,然后再在制版文件里跟板厂描述清楚,这样板厂制作成型线的时候会 ...

第一次做板子,请问如何在制版文件里跟板厂描述清楚,有范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