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16。3安装问,看看有没有和我碰到一样情况的?

楼主(2012-04-30):
如图,每次装到最后一步时出现此问题,但装orcad没问题,并且可破解,就是装allegro不行,而且是装到最后时出现,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又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我重装系统,问题一样存在。之后我又重新下了一个软件,安装后出现新问题,如图

楼主: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楼主: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那里错了?

网友:
今天还休假是吧?慢慢折腾吧要相信问题都是你搞出来的.听说删了重装最容易不成功,建议你不如直接重装系统后再装. 有时也是因为你系统不是正版引起.

楼主:
我重装N次了,系统换了4种。电脑换了3台,软件装了一个星期,基本上能碰到的问题我多碰到了。我发现不能用GOSTA的系统。后来用纯静版的。但是装上后又出现别的问题

楼主:
最后用WIN7装好。

网友:
我在win7下原理图软件不可用 ,怎么回事 啊!

网友:
刚开始也是按照网上教程装了好多次,试了仿真不能用,最后查了一些资料得知是要用系统管理员的身份运行此程序!现在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装系统,问题一样存在。之后我又重新下了一个软件,安装后出现新问题,如图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遇到多少回了,不知道是因为不是正版的原因还是软件本身的bug,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多存盘,以免丢失。

楼主:
其实主板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