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SN文件只能对应一块PCB吗?

楼主(2012-04-30):
    一个DSN文件只能对应一块PCB吗?若要多块小卡必须建立多个DSN文件吗?

网友A:
    一个dsn里面可以建立多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对应一个板卡,只有处于ROOT状态的文件夹才可以出网表,可以实现一个dsn出多个板卡。好处是一个项目所有板卡的物料序号可以做到连续。

网友:
    不是的     你一个dsn文件,可以导入PCB中,PCB可以由几个不同板框的PCB构成。

楼主(2012-06-07):
    http://www.dgpyw.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dsn里面可以建立多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对应一个板卡,只有处于ROOT状态的文件夹才可以出网表,可以实现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和斑竹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dsn里面可以建立多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对应一个板卡,只有处于ROOT状态的文件夹才可以出网表,可以实现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