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们五一快乐,请教下大虾们PADS怎样做到原理图与PCB板同步。

楼主(2012-04-30):
有时要改下原理图,有时又要改下PCB,要是能改了原理图,PCB同时也改了就好,改了PCB,原理图也同时改了就好,这样不会出错,小弟谢谢大虾们了。

网友:
看你用什么软件画原理图,用Logic  ECO  的我木前没碰到过更新后出错的, 用ORCAD 画原理图的画都是改了原料图才更新到PCB , 不知道能不能PCB更新到原理图

网友:
使用 PADS Layout Link -> ECO To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