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一个异形焊盘,不过焊盘却被盖了油,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01):
如下图,焊盘由两部分组成,左边的是铺铜,右边的是方形焊盘,两个associate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异形焊盘.
不过板子做回来,发现左边的铺铜没有盖油,右边的方形焊盘却被盖了油.
这是什么原因?是板厂的原因还是我的原因?
pcb文件

板厂给做成这样了

网友A:
从你的文件来看, 以下这些都是开绿油窗的.

网友A:
你是发的 Gerber 还是发的 PCB 文件给板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文件来看, 以下这些都是开绿油窗的.

请教一个问题,绿游是不是默认就有的,只有设置了阻焊开窗才没有呢?还有能你能给我讲一下PADS各个层的具体含义,一直不是很明白Assembly Drawing、Paste Mask、Solder Mask具体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绿游是不是默认就有的,只有设置了阻焊开窗才没有呢?还有能你能给我讲一下PADS各个层的具 ...

  • 绿油层(阻焊层 Solder Mask)其实是一个负片;
  • Assembly Drawing 是装配层, 在标准元件中是有画外框的, 但是我一般都省了, 用 Silkscreen 替代;
  • Paste Mask 是放锡膏开钢网用的;
  • Solder Mask 是阻焊层, 对于实际 PCB 这个层其实是一个负片, 黑色是不需要上绿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发的 Gerber 还是发的 PCB 文件给板厂?

我希望的是整个异形焊盘都喷锡,不盖油
给板厂的是pcb文件.结果却做成照片这样了,应该是板厂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绿油层(阻焊层 Solder Mask)其实是一个负片;
  • Assembly Drawing 是装配层, 在标准元件中是有画外 ...

  •  谢谢大哥

网友:
    板厂问题

网友C:
    你没有用CAM350去看?
板工厂发资料给你确认时你看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用CAM350去看?
    板工厂发资料给你确认时你看了没有?

cam350看的是gerber吧?我发的可是pcb文件.况且即使错也应该是铺铜部分上油,而不是基础焊盘部分(有孔的那部分)上油啊.那里可是焊盘呢.
    板厂发的资料只有做板数量的确认信息.

网友:
    对,其实你的PCB很简单,为什么不用CAM350看看?
把问题留给后边解决的话麻烦大

网友:
    有人想偷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绿游是不是默认就有的,只有设置了阻焊开窗才没有呢?还有能你能给我讲一下PADS各个层的具 ...

    阻焊开窗直白就是把锡漏出来,想你所看到的pcb上的焊盘一样

网友D:
    不是板厂的问题,是你弄错了。按照你的意思,要把整个异型焊盘漏铜出来,一个办法是在阻焊层(solder mast)画一个copper,这样子就是阻焊开窗,而你现在只是在top层画一个copper,所以就被绿油覆盖了。

网友:
如板厂没责,那为何左边的是铺铜又开了窗呢(在未放阻焊的情况下)???

网友:
板厂没有问题!

网友:
    在出菲林是 在soldmask层设置有问题,你再封装编辑里有用到copper和pad的associated的操作,则出菲林时在soldmask层必须将此项设置勾选,我觉得出菲林后,你对自己设计有担心或者特殊要求的地方,最好用cam350查仔细,走线层和阻焊层同时显示,可以看的比较清楚,呵呵

网友:
    如果你是发的PCB文件,是板厂出的Gerber,那板厂是有过失的,因为你做的是异形焊盘,在出Gerber不勾楼上给你指出的那几项,是一定会有绿油的。所以板厂出的Gerber就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的地方应及时与你确认,这样出错的机率才会减少。我觉得问题出现了,我们首选应该要找到问题的所在,以后加以防范,那才是硬道理。

网友:
    学习了,我以后也要学用CAM看过才去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板厂的问题,是你弄错了。按照你的意思,要把整个异型焊盘漏铜出来,一个办法是在阻焊层(solder mast) ...

    不同意你的说法.
    看楼主的文件里面 CAM 设置里已经将 Pins With Associated copper 打勾.

    从 CAM 预览来看已经是开窗的.

网友:
    同意21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