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的朋友帮我看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2-05-01):
我的AD出线怎么是格子状的啊,在那里设置成实心状的啊? 谢谢了

网友:
AD09好像是这样子的哟。你画好之后会变成实心的嘛。

楼主:
难道就没办法给改成实心的?

网友:
我的貌似用INSERT走线出来就是实心的呢

楼主:
我看ALTIUM宣传视频走出来的好像是实心的呢,真不知道哪里设置呢,版主出来帮下忙啊

网友:
其实这个都是设置的快捷键的问题吧,有些人设置走线快捷键都是直接将insert设置成
 这里面的这个快捷键, 用这个快捷方式走出来的线都是格子状的线的, 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快捷键发给你,不过我设置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小键盘我都设置成了一些FILL POYL 并行走线什么的一些快捷键,还有整个PCB界面也被我设置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共享出来,嘻嘻.

楼主:
这个是视图问题吧,和快捷键什么关系?你的走出来的是实心的啊?

网友A:
呵呵 这个不是视图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更改了我的界面显示效果,但是我用insert走出来的线都是实心的, 我直接用鼠标单击上方的快捷走线图标走出来的线就是网格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个不是视图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更改了我的界面显示效果,但是我用insert走出来的线都是实心的, 我直接 ...

我晕,兄弟你太帅了,说不定是AD的BUG,都被你弄出来了

交互式走线的快捷键哪里设置啊?我都是按PT放线的,怎么一个键放线啊?

朋友给截个图,我改下试试

还有,我看你图上那里走线下面显示线长什么的,怎么弄出来啊,我按SHIFT+G, 看不到线长啊,你的图上的那个可以啊

网友A:
这个并不是什么BUG.一键出线就是关于快捷键的设置了呢,,论坛里面很多帖子的.你可以找找看,快捷键的话要依据个人喜好来设定的, 我这个显示线长也是一个视图模式里面调出来了,具体在哪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都是刚刚开始接触AD的时候就设定好了,然后导出来模版,换了电脑或者重装AD以后我都是直接重新导入模版,不需要再去一个一个设置了,我去找找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并不是什么BUG.一键出线就是关于快捷键的设置了呢,,论坛里面很多帖子的.你可以找找看,快捷键的话要依据 ...

谢谢你了啊朋友,看到你那个武林外传的头像有亲切感。

你在杭州上班吧,杭州我去过几次,现在在安徽这边做硬件,以后有机会去杭州发展了可以联系联系你哦

好了 就这样 呵呵

网友B:
走线的时候 按一下“1”键就可以切换预拉线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的时候 按一下“1”键就可以切换预拉线模式了

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走线显示样式,不喜欢网格样式的,想和PADS那样的实心样式

网友A:
按照图片上的步骤在 Customizing PCB Editor里面选择ALL, 在右边找到Interactive Routing 双击该选项会弹出

然后再Primary里面选择你想要改的快捷键就行了,这就是走线的快捷键,和P+T走出了的线是同样的属性,但是不是网格状的而是实心的,应该就是你想要的那种了.这里我设置的是Insert,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来设定,不过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和AD里面其他的默认快捷键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片上的步骤在 Customizing PCB Editor里面选择ALL, 在右边找到Interactive Routin ...

我设置了,果然出实心线,这是不是软件BUG啊?

但是这种出线好像从焊盘出线出不来线啊,要点好多下才可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果然出实心线,这是不是软件BUG啊?

但是这种出线好像从焊盘出线出不来线啊,要点好多下才可 ...

不会啊,我用AD两年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呢.大大小小发出去加工的板子也不少了,也没再铜线上这块出过问题.至于你说的要点好几下才能出来线,我还真没遇见过呢,我都是点一下就直接出线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用AD两年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呢.大大小小发出去加工的板子也不少了,也没再铜线上这块出过问题.至 ...

我后来试了下,我要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才能从焊盘出线,感觉这是AD的BUG,在AD设置里根本没这实心线的功能。

你怎么用INSERT走线?真是被你碰到了呢,你是不是以前头像是武林外传的那位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用AD两年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呢.大大小小发出去加工的板子也不少了,也没再铜线上这块出过问题.至 ...

朋友,刚才设置键发现一个怪现象,你看看图,怎么有两个?

把设置键关掉后,再看PLACE下就只有一个了,那下面那个是做什么用的?关掉后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走线显示样式,不喜欢网格样式的,想和PADS那样的实心样式

切换后就是实心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刚才设置键发现一个怪现象,你看看图,怎么有两个?

把设置键关掉后,再看PLACE下就只有一个了, ...

呵呵,对呢,就是我.你用的AD版本是什么版本呀,我用过6.9和summer 9  都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哎.我这里的设置也是好好的呀.Place下面也是好好的呢.

网友:
AD是这样的,包括最新AD10.1051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对呢,就是我.你用的AD版本是什么版本呀,我用过6.9和summer 9  都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哎.我这里的设置 ...

我用的是SUMMER09啊,不搞那个了,网状就网状吧

你以前那个“鄙视”头像好点啊,这个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