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tar 如何从PCB和原理图文件中提取 symbol和封装?

楼主(2012-05-01):
Cadstar 如何从PCB和原理图文件中提取 symbol和封装?

网友:
好像不可以从不是自己指定路径的库里,提取或编辑symbol/component

网友A:
从PCB 和原理图中可以提取symbol和封装。但是只能单个的导入。

1,新建单独的原理图或PCB ,把PCB 或原理图中的Symbol 和封装拷贝过来。
2,File->File Export-> format: Symbol选Schematic archive   PCB 封装选PCB archive 导出你要的封装。
3,Libraries->pcb components  点击 ADD File 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PCB 和原理图中可以提取symbol和封装。但是只能单个的导入。

1,新建单独的原理图或PCB ,把PCB 或原理 ...

回头试下这个曲线救国的方式,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