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pice仿真异质结双极晶体管(HBT)。。。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2-05-01):
 RT
找不到HBT
不知道在transistor库里有没有 是哪个型号的呢 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

网友A:
你有 HBT 編號嗎?
HBT 算是很新的晶体管,通常是給 RF 用。
ORCAD 應該沒有這一類的編號,所以你要先找到編號(要用哪一頻率範圍與功率大小),然後看看有無 LIB 庫,這才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 HBT 編號嗎?
HBT 算是很新的晶体管,通常是給 RF 用。
ORCAD 應該沒有這一類的編號,所以你要先找到 ...

怎么找 有哪里可以添加么

网友A:
你要有編號才有可能找(不一定會找著),利用搜索網站去所搜索仿真庫。下載仿真庫後加載到ORCAD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編號才有可能找(不一定會找著),利用搜索網站去所搜索仿真庫。下載仿真庫後加載到ORCAD裡面。

好的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