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奇怪的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2-05-01):
SPB16.3,修改ENV文件设置快捷键以后,每次打开PCB editor,都会出现Defined aliases/Funkeys的界面,而且无法关闭,如图:

如何解决?

楼主:
并且同时打开三个Defined aliases/Funkeys的界面,很是奇怪!

楼主:
唉,看的人多遇到这样的事还是少,怎么办?有人知道吗?关不掉很是讨厌

网友:
遇到过一次,后来重启后没有了,再后来用了16.5后没再遇到过

网友A:
修改env,把所有行中仅包含“alias”或者仅包含“funckey”关键字的行去掉

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env,把所有行中仅包含“alias”或者仅包含“funckey”关键字的行去掉

果然,实践出真知啊!三个未定义的alias,就打开三个Defined alias/funkey界面,就是提示有三个未定义的alias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