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电源层能做参考层

楼主(2012-05-01):
为什么电源层能做参考层?地的好理解,电源做参考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

网友:
高速的情况下,电源和地的地位是一样的, 做参考曾没区别。 比如说你的身高180CM,用什么给你做参考你都是这么高。

网友:
参考层是给信号回流用的,而信号是用电感的方式回流,所以参考层只要在电源回路里就OK,与是 GND 还是PWR无关。
参考层是信号回流用的,参考电位是用来读取信号值的,一般会选 GND,不能把参考层和参考电位混淆。

网友A:
電源平面與地平面之間會有平板電容及去耦電容,這些電容在高頻時阻抗極低,所以電源層與地層高頻時幾乎等電位,所以電源層也可以是參考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平面與地平面之間會有平板電容及去耦電容,這些電容在高頻時阻抗極低,所以電源層與地層高頻時幾乎等電 ...

谢谢。解释得很好。

网友:
电源对于交流信号来说可以直通,所以能做参考层

网友:
    假设高频瞬时电流全部经过去耦电容形成回路,对同时参考地和电源的带状线来说是没有影响的,但对于仅参考电源的微带线,其SI表现是不如参考地的!

网友B:
    如果在芯片内部信号参考的是电源,那么在PCB上参考电源会比较好,但多数芯片设计中高速信号都是参考地,所以在很多高速信号的设计指导当中都推荐参考地,虽然在高频带电源去耦电容显低阻抗特性,电源与地表现为等电位,但由于去耦电容位置摆放的问题可能会增大信号的回流面积,从而影响信号质量,所以对于多数高速信号,参考地位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芯片内部信号参考的是电源,那么在PCB上参考电源会比较好,但多数芯片设计中高速信号都是参考地,所以 ...

    多谢版主又让我增加了新知识,但还是有个问题不明白。希望能帮忙解决,谢谢!
“但由于去耦电容位置摆放的问题可能会增大信号的回流面积,从而影响信号质量”去耦电容的位置是如何影响到信号质量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版主又让我增加了新知识,但还是有个问题不明白。希望能帮忙解决,谢谢!
“但由于去耦电容位置摆放 ...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信号参考的是电源层,那么在电源平面上会有信号的反向瞬态回流,这个回流目的地就是相应的TX芯片地pin脚,那么它唯一的可能就是经过最近的去耦电容回到地平面上。如果去耦电容摆放的位置离地PIN脚较远同时去耦电容以及布线本来也有寄生电感效应,自然回流的返回路径就会有比较大的感抗,这时候可以理解为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遇到较大的阻碍,高频部分尤为明显,表现为信号边沿变缓甚至产生台阶,从而影响信号时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信号参考的是电源层,那么在电源平面上会有信号的反向瞬态回流,这个回流目的地 ...

    明白了,谢谢版主的详细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2016-11-11):
    谢谢。解释得很好。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

网友:
不管是电源层还是地,他相邻的平面都会有信号的电磁场穿够,那么就会在这个相邻的平面产生电流,只是说哪个平面离信号近,那么这个信号的主要回流路径就主要在这个平面上。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943D.tmp

网友:
    只要是一个铜皮  都会成为参考。不光电源层,只要能导电  就会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