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allegro方向键移动时的步长??

楼主(2012-05-01):
allegro方向键移动步长??比如选中一个元件用方向键来移动,想把移动距离改小一点。谢谢!

网友:
    额,可以用方向键移动元件么??方向加只能移动视野吧求解!

楼主:
    我的可能哦,我16.3的

楼主:
    就是移动太远。

网友A:
    那个要到env文件里去改,是快捷键来的。不过如果你的版本允许,可以直接用ix或iy来移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要到env文件里去改,是快捷键来的。不过如果你的版本允许,可以直接用ix或iy来移器件啊!

    可以直接用ix或iy来移器件啊

网友:
    对啊,在MOVE命令下输入ix或iy加空格加你想要的距离就可以了啊!这个命令很好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