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Layout总是出现Value值,不知道如何设置。

楼主(2012-05-01):
最近将pads LOGIC原理图导入到PADS Layout中时出现了Value值,刚开始做法是将相应的颜色设置为黑色,但是后来导出CAM时在CAM中还是出现了Value值,于是只能将Value值删除,但是后来导出CAD装配图时还是出现了Value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相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在导出文件的时候不勾选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导出文件的时候不勾选它就可以了,

你说的应该是在导出CAM的时候设置吧?在PADS Logic中好像设置不了啊,见图。

网友B:
logic里可以设置,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ic里可以设置,如图

你说的是Attributes属性值,我的Value是Part type,按照你的方法更改还是会出现Value值。。。

网友C:
    出Gerber时不要勾选Attribut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Gerber时不要勾选Attributes

谢谢!我 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不要选 Part type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