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3原理图怎么向Altium Designer 6.9转换?

楼主(2012-05-02):
RT,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转换格式,网上查了一下,似乎我的orcad版本有点高,转换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请知道的大哥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A:
試試看利用 Save as 16.2 功能,之後的 DSN 文件其他的軟件都可以用。

楼主:
可以了,真是太感谢了,Lee大神,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利用 Save as 16.2 功能,之後的 DSN 文件其他的軟件都可以用。

可以了,真是太感谢了,Lee大神,Thank You!!!

网友B:
我的怎么不可以啊,我想换成PADS9.3能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怎么不可以啊,我想换成PADS9.3能打开的。

利用 Save as 16.2 功能。  Save 之後建議馬上關閉 ORCAD 文件(避免又SAVE成16.3的格式)。
再用 PADS 裡面的轉檔程序轉成 PADS LOGIC 的 SCH 文件 ,這樣 PADS 就可以用了。( PADS9.3 要在外部先轉換好,無法直接開啟 ORCAD 的文件 )

网友C:
我用的是16.3,是不是就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16.3,是不是就不可以了?

16.3 也是有 Save as 16.2 功能。

网友C:
Save as 16.2功能具体怎么使用?以前没用过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ve as 16.2功能具体怎么使用?以前没用过
谢谢!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083-1-1.html    2樓圖片

网友(2014-06-05):
怒赞啊,解决了困扰好多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