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后发现铜没铺完全

楼主(2012-05-02):
如图:铺铜后没有铺完全,求赐教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啊,求助啊

网友A:
    有些地方是不是画了禁止铺铜区了?

网友:
    估计里面没放接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地方是不是画了禁止铺铜区了?

    就只画了两个地方

网友:
    1 可能形成了孤立的区域,需要加过地孔才能铺进去。
    2 适当修改铜皮与其它的间距(减小),都可以让铜铺的更满。
    3 当然要是有禁止铺铜区,那肯定是铺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