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capture生成allegro网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5-02):
#1 ERROR(ORCAP-36004):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3".
Conflicting values: S3C2440AL_3_BGA289_S3C2440AL_ & S3C2440AL_2_BGA289_S3C2440AL_
Property values of "Device","PCB FootPrint", "Class" and "Value" should be identical
 on all sections of the part.
生成网表的时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的U3是分成三个部分的(A,B,C),我觉得主要问题估计是在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3".这一句上,后面几个值我看了应该都是一致的,请哪位好心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ORCAD 的屬性在 "Device","PCB FootPrint", "Class" and "Value" 裡面的值都相同。
檢查你的 U3A,U3B,U3C 裡面的屬性吧!

网友(2013-09-24):
今天也遇到这个位置了。
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少了DEVICE 这个属性, 所以怎么都生成不了。

后来新建了个 DEVICE 属性 然所将它们的值都设为一样,  这样生成网表就没有再提示该错误了。